求助:请教Skills函数的查阅方法

楼主(2010-05-06):
如下图下面说的方法,CDS.log我怎么找不到呀,在哪里哟?还有那个CIW是什么呀,是不是allegro里输命令的地方呀?
那个Finder窗口我也找不到,哎,高手指点一下初学者吧!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SKIll刚刚开始学习,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0-10-07):
不知道,等待高人来解答,嘿嘿。

网友(2014-01-14):
CIW 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命令行串口,Skill直接用Ueditor32打开

网友:
windows貌似没有  linux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