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地出来

楼主(2010-05-07):
请问一下大家,在实际的项目里面,信号线包地用的多吗$ q5 w# R0 p4 P/ _1 M
我发现实际作用好像不大的

网友:
我画的板不多,到现在为止,还没单独对1根或1对信号线进行包地过。

网友:
不是每一根都需要包地的 对于时钟等高速信号最好做包地处理

网友:
易受干扰的信号需包地保护,如模拟信号(音视频信号),差分对等。。。

网友:
我博客上有文章可以解释

网友:
重要信号包地了  还要在线上多打孔  不然 也没多大的 效果

网友:
同意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