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0-05-07):
各位中午好!
我们现在做一块图像处理板,上面有DSPFPGA,还有ARM,还有液晶屏
在一块板子上
现在处于选型阶段,我先问问,电源芯片的选择从哪些角度考虑呀?
对了,我们需要的电压值比较多,有5V,3.3V,1.8V,2.8V,1.5V,1.3V等
我的初步想法是
一块电源芯片肯定不能提供这么多类型的电压
那么先选取一块主要的电源芯片,比如5V,然后选取其它的电源芯片进行电压降压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主要的电源芯片该怎样选择的,从什么技术参数选择?比如除了功耗,还有别的参数么?
是不是必须选择输出的电流很大的那种,还有降压的电源芯片从哪些角度选择,也是功耗吗?
谢谢大家

网友:
纹波,输入电压,噪声等都是要考虑的。
电流要看你的功耗来决定,不一定电流要很大。
“降压的电源芯片”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LP3972SQ-A514

网友:
LM1117提供多种电压值:1.8V, 2.5V, 2.85V, 3.3V, 5V,还有可调的电压!这个电源芯片不错!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板子上的各支路电源的功耗来选取是否用DC还是LDO.易受纹波影响的用LDO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