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叠规划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07):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块板子只有一个或几个模块需要大量的走线(比如ddr2之类的)可能要3个或4个走线层才能走下,但是其他单元需要的线很少。这样的话板子利用率不高,大部分都是空荡荡的,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呵呵,你打算让空荡荡的地方画蛇添足?

网友:
优化布局,使之尽可能均匀

网友:
功能模块多了,就不会空了。

网友:
空的地方要加平衡铜

网友:
建议优化走线,调整一下线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