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16.2中怎么设置一个特殊规则区(and an area)?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2010-05-07):
allegro16.2中怎么设置特殊规则区?以前用14.2的时候是在Setup->constraints->and area;但在Allegro16.2中没有找到设置特殊区域的相关操作。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做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6.2可以用以前铺铜箔的那个指令画限制区域的!

楼主:
在我的板子上我想画一个BGA走线的特殊规则区,能说一下躯体操作吗?
谢谢!!!

楼主:
自己在Cadence官方网站上找到了怎么设置特殊规则区的操作方法:

How to set up a constraint region in 16.2.
Lets say we want to create a spacing region:
Open constraint manager and create a Spacing Rule set for the constraint region.
1. Open Constraint Manager on the board file.
2. Select Spacing > All Layers worksheet
3. RMB on the Objects and select Create Spacing CSet
4. Type the name of Spacing CSet and change the pin to pin constraints that allow
pin to pin spacing for the 'special' component.

Now create a region and assign a spacing CSet to the region.
1. In Constraint Manager, select Region > All Layers
2. RMB > Create Region
3. Give a name to the region, and select Ok.
4. On the Region worksheet, select the region that you just created, and assign
the Spacing CSet that you had created in the previous step. The rules of the
spacing CSet are automatically taken over by the Region.

Now create a Shape on Constraint Area subclass and assign the region rules to it.
1. On Allegro, Select Shape > Polygon or Rectangular.
2. In the Options panel on the Right hand side, select the Class as Constraint
Region > All.
3. From the drop down in the options panel, select the Region you had defined in
the previous step.
4. Draw the rectangle or polygon around the component.

The procedure above is correct, but there is additional options you may wish to choose.
1.  The shape(s) for the Region do not have to be drawn on the All subclass of the Constraint Region class.  You may create the shapes on any etch layer, or the special layers of Outer Layers (i.e. Top and Bottom), Inner Signal Layers, or Inner Plane Layers.
2.  You do not have to use a Spacing Constraint Set for the Region.  You only have to specify the constraints that you need specifically for this region.  By only specifying the pin-pin constraints that you need, you'll improve the drc performance and you're constraint methodology will be easier to understand.
3. Regions also support Physical and Sam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网友(2012-08-16):
这个好 注意最后assign的时候,options的assign在很下面,注意拉一下option的框

网友:
挺好,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