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怎么进行仿真?

楼主(2010-05-07):
DFM怎么进行仿真?用CAM350可以吗?

网友(2010-07-12):
dfm是可制造性分析吗,有没有具体的内容

网友:
第一次听说DFM还能仿真。这个~~能吗

网友:
据我所知不能仿真,一般是在设置规则中设定约束的

网友(2010-08-17):
通常是在valor中设置满足生产能力的参数对PCB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