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仿真用什么工具比较好?

楼主(2010-05-07):
DFM仿真用什么工具比较好?CAM350可以吗?

网友:
DFM设计在于你对后端加工的理解;软件只是一个工具,其实任何工艺问题在设计软件中都可以自查。

网友:
比较有名的应该是valor公司的,比如enterprise 3000,不过要加密狗的哦.而且是硬件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