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破解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原理图设计工具可以使用,但是PCB EDITOR打开就提示错误-程序找不到入口

网友:
我也出現過,重新安裝了,不知道具體怎么解決

网友:
没有破解好,重装licence文件

网友:
把注册表里面的信息删除干净!
然后重新安装程序!!

楼主:
把注册表里面的信息删除干净!
然后重新安装程序!!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看法,
我的破解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破解成功,正在体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