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IC和SOP区别

楼主(2010-05-07):
看到之前有人贴的贴子里面有:

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s/小外形集成电路.
SOP: Small Outline Package Integrated Circuits/小外形封装集成电路.

想知道SOIC和SOP 的区别除了字面的"Package",实际器件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相同管脚数目的SOP和SOIC封装,SOP的外形体积要大于SOIC的外形体积,因而在管脚数目相同时,SOIC的管脚间距要小于SOP的管脚间距。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的答复,我一直分不清楚这些封装,反正要用就建新的,也就不管脚间距和实体大小.管脚间距好象有0.5mm.0.65mm,0.8mm,1.27mm挺多的,SOP和SOIC怎么分?

楼主:
    看到有资料上写"SOIC 小型整合电路,SOP的别称",觉得自己钻牛角尖了,两者区分没啥意义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
    严格来说,根据JEDEC标准,针脚间距为1.27毫米 (50密耳)的sop封装被称为“SOIC”封装,也可以称为SO或SOL封装,感觉区别不大,比较混乱。

网友A:
    SOIC是英制:适用IPC和EIA标准;
SOP是公制:适用IEC和EIAJ标准;
SOIC=PITCH≥50mil
    SOP=PITCH:1.0MM,0.8MM,0.65MM,0.5MM,0.4MM等

网友(2011-02-10):
    7楼回答得太好了

网友(2011-12-07):
       7楼比较详细!

网友(2012-07-09):
    7楼确实详细

网友:
    7楼回答给力!

网友(2012-11-23):
7楼给力

网友(2014-02-16):
    7楼回答得太好了,我都混着用。。。

网友B(2014-03-21):
引用 网友A:
SOIC是英制:适用IPC和EIA标准;
    SOP是公制:适用IEC和EIAJ标准;
SOIC=PITCH≥50mil

那为什么MAX25L1605D这个器件的封装信息是SOP封装,PITCH=1.27呢?求解释!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采用同一种封装的器件的大小都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MAX25L1605D这个器件的封装信息是SOP封装,PITCH=1.27呢?求解释!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 ...

间距为1.27mm,每个IC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上的数据都稍有点差别,但做封装参考IPC-7351A的标准做的话,焊接都基本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2014-08-18):
    还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