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一个板子,发现在GBA的焊盘上打的过孔,是半埋孔

楼主(2010-05-07):
刚看了一个板子,发现在GBA的焊盘上打的过孔,是半埋孔。谁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一下关于BGA焊盘打过孔方面的规定?

网友:
.你过孔想用什么孔就用什么孔,和是不是BGA封装没关系

网友:
可以减少走线层数吧

网友:
是盲埋孔吧,主要是因为用通孔的话,走不出线,via in pad,节省空间

楼主:
via in pad不会影响焊接性能吗,还是这种不是常规的通孔不影响呢,可能是因为这种不是通孔,不会引起焊锡方面的问题》?

网友:
BGA的焊盘上打的过孔还是通孔,只不过要树脂塞孔

楼主:
有部分连接电源和地层的是通孔,连接内部信号层的不是

网友:
连接内部信号层的也是通孔,只不过,这个通孔只从top或者bot层连接到内层而已。。。

网友:
埋盲孔嘛,两焊盘的间距不够打通孔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