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删了怎么还原?

楼主(2010-05-07):
allegro元件不小心删了怎么还原?

楼主:
14.2的版本,谢谢

网友:
在放进来是可以拉

楼主:
就是想知道怎么放近来啊?

网友:
她猪 嘿嘿  把别的档拿个过来就是

网友:
那你原来板子里的零件是怎么放进来的?你板子有库没?

楼主:
我是新手,拿到板子是元件都放好了,直接步线就可以了,所以不知道怎么从库拿

网友:
,那你看看被你删掉的元件的封装是什么,只能去其他板子那里找找了

楼主:
哦,只能这样啊!谢谢

网友:
重新

netin就可以啊

网友:
allegro中么?还是capture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