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llegro导入orcad网表后看不到元件

楼主(2010-05-07):
小弟初学allegro,用的版本是cadence16.2,身边没有指导的人,只好求助于论坛,
导入网表也正常,命令框还提示导入成功 netrev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但是就是看不到元件,颜色显示里面我都设置了元件与封装的显示颜色,在find by nane查找框中有net与元件的名称。但是就是看不到元件在哪里,求好心人解决。

网友:
正确导入网表后你在屏幕是看不到元件的,要点“Place-----Manually”后才可以看得到元件的列表,之后才是摆放。

楼主:
正确导入网表后你在屏幕是看不到元件的,要点“Place-----Manually”后才可以看得到元件的列表,之后才是摆 ...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正解,昨晚研究了几个小时才找到原因了,开始一直以为像protel与PADS那样,导入网标元件就会直接出来,所以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看了一个教程才明白,看来手上必须要有本入门得教程。因为马上有块板子老板要求要用cadence,准备在半个月之内能够上手allegro。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得热心帮助。

网友B(2011-08-11):
哎呀,找了半天的原因~~~怎样把自己的封装放到那个manually里面呀~~~

网友(2011-12-13):
引用 网友B:
哎呀,找了半天的原因~~~怎样把自己的封装放到那个manually里面呀~~~

把库的路径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