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kill,查找超过45度的走线,及trace上面过短的Segment.

楼主(2010-05-08):
把所有的conductor层都显示出来,运行skill.会把超过45度的走线即过短的Segment高亮.Line和Arc都能用.
---------------------------
自己写的第一个Skill程序.感觉还有如下缺点:
1, 不能高亮成不同的颜色.过短的线粉色.超过45度的线绿色.弄了半天也没弄好这个.
2, 是不是用户还能设置容差的话会比较好?
请高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clines") ?onButtons list("noall" "clines"))
改为: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lines  invisible) ?onButtons '(clines ))
这样用户就不必打开所有走线层也可以进行检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多谢指教,已经改了。没有问题。

网友:
感謝 forewind 分享這個程式,讓小弟學到原來可以高亮線段
不能變更顏色應該是因為使用axlHighlightObject的方式為暫時高亮 [axlHighlightObject(xxx nil)],因此只能有一種顏色。但使用永久高亮 [axlHighlightObject(xxx t)]又無法高亮線段,似乎只能高亮整條net。

初學skill,請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起来是这样的。另外有个Skill就是给不同网络高亮成不同的颜色。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