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的原理图如何直接转为powerPCB5.0的格式

楼主(2010-05-08):
在具体的工作中,我还是使用5.0和2007两个版本,可能是怀旧的原因吧,呵呵

我就想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直接把2007版本的原理图直接转为5.0版本的powerlogic?
PCB现在可以直接转了,logic不行。

网友:
哦,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有哪个高手知道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先转为2005,再用2005转为5.0

楼主:
谢谢jimmy,不过这个方法我也知道,就是想知道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呵呵

网友:
pads不支持直接转PADS2005以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