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封装如何做,大家给点提示

楼主(2010-05-08):
邮票孔封装如何做,大家给点提示。邮票孔要放到板子的最边缘,封装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
就跟做非金属化孔一样啊

楼主:
我是要做一个模块,所以应该是做金属化过孔吧?

网友:
邮票孔  就是 拼版 相连嘛   最后要掰断的   是非金属花的  一般放到 3-5 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