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间距问题

楼主(2010-05-08):
请问各位高手,规则里的 the same net/other/trace width/clearance,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影响吗?设置的时候有什么原则?

网友:
the same net 设置相同网络的安全间距区
other其它的安全间距区
trace width导线走线宽度
clearance安全间距
你可以改变他们的值大小,做一下校验的安全间规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