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这个如何消除?

楼主(2010-05-08):
在从pads2007的原理图到pcb的过程中会出现这项报错,而在5.0中是没有的,这是为什么呀,改用什么办法消除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好像07的电源符号不能更改么?

网友:
库里这个符号是+5V的,而你拿来当3.3v或其他网络。

这个提示是可以忽略的。或者你可以新建一个电源符号专门为3.3v或其他网络。

就是说每种电源网络你都建一个电源符号。

网友:
搭车问一下,当我按ctrl +tab切换电源符号的时候能不能实时显示出来,就是按一次ctrl +tab,出现的电源直接显示是几伏。电源符号太多,忘了哪个是几伏的电源了。

网友:
我通常是把所有的电源符号先在原理图上全部放出来,然后用哪个电源的时候就复制哪个

网友(2010-07-03):
pads logic中,画原理图时,添加电源符号时比较麻烦,有+5V,-5V,+12V,-12V,
平时常用到+3.3V, +1.5V, +1.8V,切换就不方便了,还得要做在库里,这个地方要改一下

网友A(2010-11-07):
jimmy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jimmy 当前离线
阅读权限50 积分2865 注册时间2007-12-5 最后登录2010-11-6 威望1887  在线时间326小时 精华15 UID1147
版主(50)

积分2865 帖子2585  3#

网友(2010-05-24):
库里这个符号是+5V的,而你拿来当3.3v或其他网络。

这个提示是可以忽略的。或者你可以新建一个电源符号专门为3.3v或其他网络。

就是说每种电源网络你都建一个电源符号。
回复三楼:受教了,怎么在库里建呀?.谢谢指教。

网友(2010-11-08):
引用 网友A:
jimmy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jimmy 当前离线

【原创】PADS LOGIC电源符号随意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574-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