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给小音相充电时有电流声

楼主(2010-05-09):
各位大侠请帮帮忙,我现在做一款MINI音相,内有MP3播放和LINE-IN功能用4052做转换,现在是在充电时播放MP3是正常的,但是转为LIN-IN时就有电流声,我串电感和并电容都试过了解决不了,请各位大夹帮忙,谢谢!!!

网友:
请问不接USB电源,用内置电池时LIN输入会不会有噪音?如果有可能跟电源的纹波有关,也可能跟地阻抗有关。音频功放设备最怕这些了。还有一个就是数字高频干扰,这种可能性要小。这是我个人经验。

网友:
个人觉得跟地有的关系要大,当用USB电源时。参考地是USB的地,而不是电池上的负极了。净量加大地线的宽度。改变一下地的位置、比如把USB的地线接到电池的负极上。这些办法可以试一下。

楼主:
谢谢!!!帮忙!我现在的USB的地和电池的地是不直接连的,要经过电源管理IC GM8205A

楼主:
内部电池供电LIN音时不会有电流声的。

网友:
LZ你先把地共一下,接到同一个地方试一下先。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可交流。

网友(2010-12-20):
把你的电路传上来看一下,或是把4052供电电压提高点看看(我们常用的是7V),另外来4052有四个通道选择,你可换另外一个通道试试有没有此现象.另外9#、10#控制脚一定要上拉和104下地。如只用二组输入,一个选通组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地不用隔离,用公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你把地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