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links siwave安装好后不能导入pcb 请问各位大侠

楼主(2010-05-09):
我按照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0632&from=recommend_f贴子内的方法安装好后,出现ansoft的界面,也可以使用,但是要导入到siwave中报错,如下:
E-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
ERROR
Command >

而且ansoftlinks使用停留在

请教各位 这个咋搞啊 万分感谢

网友(2010-09-29):
我按照贴子内的方法安装好后,出现ansoft的界面,也可以使用,但是要导入到siwave中报错,如下:
E- *Erro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你看看你的home路径下的pcbenv文件夹下有DstCxi.il文件不?没有的话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造成的

网友(2010-11-22):
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