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过孔出现的飞线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09):
用的是pads2007,我铺完铜后,为了增加铜皮通过过孔换层后的载流力,增加过孔的数量,但加过孔后出现的飞线怎么处理掉,要布线吗?谢谢高手们指点一下,跪谢大家了!

网友:
只要电气连接没错,可以不处理,或者用Router打开保存一下飞线就没了

网友:
用DRC检查后,如果没有电气连接上的问题,可以把飞线关掉,也就是把颜色设成黑色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解决了,用ctrl+M

网友:
你加完过孔后重新灌一下铜,如果还有可以把有飞线的孔跟相同网络走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飞线是怎么产生的?啥原因?
找到原因我们就不用花精力来解决,一开始避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