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tch的迷惑

楼主(2010-05-10):
在看一个四层板的时候!发现Split/Mixed层有许多类型为Plane Hatch Outline的区域。不知道怎么画出来的!很着急啊!

楼主:
谢谢!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使用plane area画出轮廓,flood后就会发现类型为Plane Hatch Outline区域。
使用spo,spd无模命令来回切换,就能显示填充和轮廓!
进一步发现:显示和options->Split/Mixed plane->Mixed plane display对应!
分析迷惑的根本原因:
  画出轮廓后,spo模式,只有plane area outline。当flood后,会增加hatch outline,同时切换到spd。这是选择边框时,hatch outline在最上面,被选择。这就出现了我的迷惑!总是想画Plane Hatch Outline!
参考: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56&from=recommend_f

另外又考虑到一个问题:
画plane area怎样使用规则检查,无模命令drp可以对其起作用吗?

网友(2012-07-07):
刚碰到这问题,学习下

网友(2015-11-02):
好好阿訇阿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