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 no driver”的解决方法(原创)

楼主(2010-05-10):
“Has no driver”的解决方法

今天在进行原理图绘制完成后,对其进行编译,发现出现好多相同的错误:“......has no driver”,找了很久,没有发现什么错误。经过慢慢摸索:原来,我开始只是新建了一个schematic文件,即单单是对一个sch文件进行编译,所以,出现了前述的“has no driver”的error!

解决方法:
将schematic原理图添加到某工程,再编译就不会出现那些error了。

还可参考:
解法一:你使用的元件对应的引脚是输入的,可以改变原理图中对应元器件的引脚属性解决。

解法二:在protel中,软件会检查你的输入管脚有没有连,这样的好处是提醒画图的人还有输入管脚悬空的,我们知道,在电路系统中,大部分输入管脚是不允许悬空 的.所以建议画图的人在做原理图库的时候尽量把元件管脚的属性加上,这样可以不让自己出错.如果有输入哪个管脚必须悬空的话,可以在上面添加忽略ERC检查.这样编译的时候就没有警告了!

解发三:在做元件封装的时候,管脚的electrical type有很多选择,一般情况下,选择passive就没事了

解发四:设置属性。在Project-Error Reporting-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Nets
Signals with no driver中,选择no report,

更多内容,请点击 冰剑工作室

网友:
Has no driver:这东西也弄原创:恐怕原创的是Altium吧!仔细读说明文档都会知道。不推荐1,2,3;这个选项是针对仿真的,还是按正规的方法去做器件吧。在者这只是个警告。不做仿真是可以不用理会!

网友:
3楼有错别字

网友:
3楼是高手,楼主是好人,我们的en都很不好,其中知道的也是因为用altium才强学的,所以我谢谢楼主,提供那么多解决方法,辛苦了。
祝楼主顺利!
千万要少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