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本的via 问题

楼主(2010-05-10):
在via 设定里面设定了第一层到第三层的via ,但是布线的时候就不行,但是从第一层到第八层就可以。

八层板,

网友:
没明白 你所指的意思  你是想打盲孔  然后扇不出来吗 ?   扇过孔的时候 要去选择  只要是 设置好了 就 可以扇出来的

网友:
via1-2
via2-7
via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