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蛇形走线怎么出现了直角!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0):
怎么有的线会出现直角,这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
我想应算是BUG吧,你把ALLOW DRCS勾上就好了,是忽略DRC的意思。可要注意了。这样以后就不会有直角。

刚试过了,16.3的没这问题了。

网友A(2011-12-19):
请问楼主蛇形走线的拐角怎么改成弧形啊

网友B: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也想知道

直接就能拉出弧形的

网友(2012-02-03):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蛇形走线的拐角怎么改成弧形啊

走蛇形线时在Options 菜单里面的 Corners选择FullAr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