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呀?

楼主(2010-05-10):
pads画好的板子检错时在板框外面出现了几个错误。但是把颜色都设好,也都打开了,就是什么都没看到
然后我框选了一下,看了一下属性,确实有东西在。按了删除键,在检错就没有了。这是什么东西呀?
Distance  between  tracks  too  small: TEXT  97948.04, 5493.95), TEXT96910, 5480)  overlaooing
属性是Text 可是我已经把他放到Top层了,而且把所有的颜色都打开了,就是什么都没看到。
问题是解决了,就是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明明有东西,就是看不到。

网友:
你那个TEXT放在TOP层?应该放在SILKCREEN TOP的!

网友A:
用ROUTER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2011-09-22):
引用 网友A:
用ROUTER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我之前碰到了,也是这样处理但是就是看不到,我用结构出过来的文件,我怀疑里面有这些东西,定位在我们看不到的层。

网友:
版本 低一点的, 如果是特殊字符, PADS 是显示不出来. 所以出现看不到.

网友:
    这是CAD 中的文字没有显示出来,记得是PADS2007 以上版本可以支持中文显示,楼主试按下图修改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