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o电压。。。。

楼主(2010-05-10):
有块tms320dm642的板子,i/o供电的电源芯片出问题了,lm2596-3.3v的,先测得其输出电压为3.56v左右,这电源芯片还能不能再用?之前这板子把两个5v(板子电源输入是5v)的电源都给烧了(电源指示灯不亮了),后来测得是lm2596-3.3v输出接的一个电容短路了,后来把这电容焊掉了,再去测得芯片输出为3.56v。

题外话:神奇的是之前以为烧掉的电源又好用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啥没人说话啊!~!~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 你就判断电源给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i/o电压3.56v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开始的时候电源没用了,过一会又能用了,怎么解释?

网友:
你电容短路,lm2596-3.3v自然进入保护模式,不会输出;
你把电容去掉,工作正常,通过分压电阻调节输出为3.3V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电源芯片是固定输出3.3v,不是输出可调节的。现在芯片不正常了,输出为3.5多

网友:
不正常了

网友:
市面上的DC电源一般都有一定的过流保护功能,即使短路,也不会一下子就烧坏,短路时指示灯会灭.

LDO有过流保护功能. 你的LDO整个通路没有坏,也许内部用来调压的部分有问题了.

可以换一片试试,上电前注意先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再请教一下,有没有电流较大的dc-dc电源,比如说8a,10a。我看常见的都是3a的。

网友:
6a的我用过,可以去TI官方网看看

网友:
8A,10A的DCDC都有, 是单向的。

举个例子,主要的CPU通常几十A,通常主板宣传说16相供电,呵呵,就是说这个呢,Intersel的主板电源很多。

网友:
8A,10A的DCDC都有, 是单向的,这个少些。

举个多相的例子,主要的CPU通常几十A,通常主板宣传说16相供电,呵呵,就是说这个呢,Intersel的主板电源很多。

网友(2011-02-19):
换个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