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忘记保存了

楼主(2010-05-10):
求助,powerpcb在画图时,忘记保存了,但是电脑重启了,我能在哪里找到最近时间的图吗?

网友:
找一下这个文件夹里面,看看有没有备份的,没有就挂了
MentorGraphics\PADS Projects

楼主:
我MentorGraphics文件夹下面没PADS Projects啊,那要怎么设置才能有临时备份呢?

网友:
C:\PADS Projects
D:\PADS Projects
X:\PADS Projects

楼主:
jimmy,这样建立一个文件夹就可以产生临时备份文件吗?还要在哪里设置吗?我知道allegro里面有个设置AS的地方,但是,powerpcb,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