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有没有知道差分线对怎么走等长的。。。

楼主(2010-05-10):
DDR2的板子,需要等长的说。在论坛上下了走等长线的方法,但只是单条线的走法,我想问的是:差分对怎么走等长??
      比如:数据线DQ/DM/DQS要严格等长的,我已经按照最长的那根线将DQ和DM都做了等长,但是DQS和DQS#是差分对应该保持平行靠近的,那这两根怎么走等长呢?

    顺便还问个问题:如果有串联电阻,怎样等长才最好?目前我做的是电阻两端各自归位一个类,两边各自等长,但是那样总的线就容易变得非常长。。。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做等长调节,总长度等长久可以了

网友:
需确认一下你所使用软件版本是怎么样。不同版本有不同的做法
如99中需单独设置差分网络的间距,AD中可直接用差分直线工具布差分线。
想知具体点:加44599281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