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pspice模型~~

楼主(2010-05-10):
哪里能找到具体公司产品的Pspice模型呢?~~如果公司主页上提供的只有datasheet的话要怎么弄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A:
这决定于具体的器件。
1、有些公司的器件spice模型做得好,比如安森美的power器件,很多都有模型直接下载,但有些就没有,比如经典的UC384X就没有给出spice模型,但是不妨碍我们去做仿真,比如可以将MOD模型转换为spice模型olb,MOD模型可以通过micro-cap的安装包获取。转换方法见orcad的UR及micro-cap的UR。
2、如果一定要仿真,尽量选用有spice模型的器件,比如MAXIM的器件spice模型就很全。
3、自己可以制作spice模型,比如AD8066这个运放可以用AD823(orcad自带)的模型来直接编辑netlist获得。AD8066的netlist可以在ADI公司下载。
4、有水平的就用datasheet上的parameters来自己建spice model吧。

网友:
那请问一下CD4051这个器件可以建pspice模型吗??具体应该怎样操作呢?

网友(2011-11-07):
    这个不好弄,网上这方面教程很少。懂的人也懒得出教程

网友:
    得慢慢摸索,不过也有很多人写了不少教程

网友(2012-11-20):
    搭车问一下,哪里可下载74系列逻辑器件的SPICE模型,多谢

网友(2015-02-27):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

网友(2015-05-11):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决定于具体的器件。
    1、有些公司的器件spice模型做得好,比如安森美的power器件,很多都有模型直接下载 ...

那么,对于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怎样才可以找到或者是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