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con 2010-Predicting BER with IBIS-AMI

楼主(2010-05-10):
predicting BER with IBIS-AMI:experiences correlating SerDes simulations and measurement

楼主:
IBIS-AMI是最近的热门话题

You cannot predict the performance of a high speed serial link without having an accurate model for the transmitters (TX), the channel, and the receivers (RX). These days, the channel model, ultimately represented by its S-parameters, is the easy part.

If you can describe a single differential channel in terms of the S-parameters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you can incorporate it into most simulators. This could be a touchstone file with an .s4p extension, for example, signifying a 4-port S-parameter data set.

Even better, if you can include the S-parameters for one or two adjacent channels, you can include the impact from uncorrelated channel to channel cross talk. This requires a .s8p or even a .s12p touchstone file.

But what about the TX and RX devices? IBIS models have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TX and RX properties of devices which includes the switching rise time, output impedance, input gate capacitance, and even a simple RLC package model. However, in virtually all high speed link transceivers, equalization and clock recovery circuit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I/O circuitry. Up until now, there were no hooks in the IBIS model to include these features.

Extending IBIS models to include these “analog” features is the purpose of the IBIS-AMI(Algorithmic Modeling Interface) spec. The paper by Todd Westerhoff and his co-authors, presented at DesignCon 2010, “Predicting BER with IBIS-AMI: experiences correlating SerDes simulations and measurement,” provides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the features of IBIS-AMI models and some of the learning curve SiSoft and IBM went through to bring their simulation tools into excellent agree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ole of the AMI spec and alternatives to circuit simulation for link analysis. Under the IBIS-AMI umbrella, there are two parts to a link model: the passive channel, from the pads on the TX chip to pads on the RX chip and the serdes Tx/Rx analog characteristics.

The impulse response of the channel, which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SDD21 response of the channel,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the eye directly, or with a convolution integral, calculate the transient waveforms at the receiver. No circuit simulation need be performed, just signal processing.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MI model is the algorithm to process the received signal. This can be how the impulse response is transformed by the equalizer into a new impulse response or how the transient waveform is processed by the equalizer. Even the behavior of how the clock recovery circuitry acts on the received transient waveform can be described in the algorithm.
The rest of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BIS-AMI models simulated in IBM’s internal simulation environment, which has been extensively verified with measurements, and the Quantum Channel Designer, the SiSoft link simulator environment. As seen in the figure above, at the end of their program,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simulation environments turned out to be very good.

If you would like a good introduction to IBIS-AMI models, this paper is a good starting place.

楼主(2010-06-30):
难道,我们这里就没人搞AMI吗?

网友A:
难道,我们这里就没人搞AMI吗?
引用 网友B:

怎么了?我已经用2年了。

网友(2010-08-20):
呵呵,这么牛,那分享分享撒!
就是很难搞到AMI的model,所以不知道这个在实际中到底有多大用?

网友:
关于ami,我来说几句。

ami最初由sisoft和cadence联合在ibis推出,后来由于cadence人员变动,变成由sisoft主推;同期前intel si专家arpad跳槽到mentor,同时主持ami的日常工作,mentor也加入ami的开发中,其它如ansoft、synopsys和agilent一直采取跟进策略,sigrity则由于kumor直接得到了ami的算法,演变成现在的局面。

本来ibis 5.0的推出已经好几年了,其实关于ami的算法一直没有停止修改过,关键是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算法调用顺序和取舍,这导致目前对于同样的ami模型,采用的算法不尽相同,尽管就是那么三个函数,但是组合还是五花八门,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厂家提供的ami模型不完整,一些信息缺失。

目前能提供ami模型的芯片商的模型,基本都来自和sisoft的合作,如ibm、xilinx、lsi、altera,早期ibm与cadence合作过,但是由于cadence后来的变故,cadence在ami上成为先烈,就没有人再跟cadence合作了。

ami模型目前面临的几大问题:
(1)算法的标准化,需要定义明确的接口,调用规则,这个需要等待ibis标准委员会来确定和推动。
(2)模型的标准化,目前能提供ami模型的厂家,一般只提供了.ami和.dll文件,还缺少.ibis文件,导致模拟通道中的tx、rx特性缺失,与sisoft合作以design kit形式提供的,则是目前最完整的模型包,但这又不是标准的做法,因为sisoft私自在.ibis文件中加入了sisoft私有的关键字,导致其它eda软件无法识别,所以sisoft既推动了ami,又反过来把水搅浑了。
(3)模型的得到,目前基本依靠sisoft,后期等待agilent 推出systemvue 2010.7后应该有所好转。

网友(2015-08-04):
引用 网友A:
怎么了?我已经用2年了。

正在研究中,请教你个问题,发射机发射信号,(比如:NRZ等信号), 有没有AMI模型?和(附件中网站)有什么不同?我感觉后者应该是器件的AMI模型,和前者不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另外,请问

网友:
谢谢,最近在学

网友(2020-10-10):
这个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