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圆环形的板的做法

楼主(2010-05-10):
最近要设计一个圆环形的板子,按下面的方法做Mechanical Symbol行吗?
如图所示:

将外环和内环设置为Outline后,然后再进行Package Keepin(Keepout) ,Route Keepin(Keepout)等其他的设置吗?

在做板的时候需要说明这是圆环形的板子吗?

网友:
这么奇怪的形状,可能得在制板说明里向厂家说一下吧.下次做个Hello Kitty形状的

楼主:
是很奇怪哦,不过我经常要画这种板子,以前用protel很好办,现在改用allegro了,觉得不是很好玩了

网友:
Route的地方標示出來就好囉 出底片板廠就會知道你是做哪種形狀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