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更新问题

楼主(2010-05-11):
大家好,我电脑重装后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AD在操作SCH更新PCB 的时候 ,发现看不到 那些操作按钮(图片可以看到没有 CONTINUE   CANCEL),是不是电脑分辨的问题啊 .有没哪位也碰到过啊   谢谢了

楼主:
另外分辨率 我也试过改了  都没有用

网友:
图下面没有配置按钮吗?

楼主:
是的   怎么拉  走看不到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顺便把方法晒晒  方便后面的朋友碰到类似问题 :   实际这是 电脑显示  的一个设置问题  将 显示属性  -  设置--高级  - 里面的DPI 设置为 96DPI  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电脑显示和软件设置不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