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布线完成以后,如何检查网络表?

楼主(2010-05-11):
我用allegro画pcb,已经布完板子了,现在想检查以下,
1  是否所有的器件都已经链接到网络上,有没有专门的操作可以检查?
2  我想用pcb生成一个网络表,用cadence生成一个网络表,然后对比,看是否相同,如果相同,证明pcb的网络已经全部链接上,没有漏掉的,而且都正确,请问是否有这样的操作,99se中是有这种操作的!

网友:
用summary报表可以看

网友:
在setup/drawing option那里就可以看啊

楼主:
好像有个report-unconnect pin,是不是说,如果unconnect中没有显示未链接的pin,就说明所有的网络都连上了?

网友:
在display\status就可以看到零件是否全部放置在板子上,是否有未連接的net存在,點前面的小方塊,就可以看到具體的錯誤信息的

楼主:
在display\status就可以看到零件是否全部放置在板子上,是否有未連接的net存在,點前面的小方塊,就可以看到 ...
引用 网友A:

    display里面没有status啊!
我用的15.5,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版本问题

楼主:
在setup/drawing option那里就可以看啊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看到,但是很不具体,能知道是否链接完全,但不知道那个没链接上

楼主:
后来我找到一个report的菜单,可以检查出unconnect pin,还算比较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看到,但是很不具体,能知道是否链接完全,但不知道那个没链接上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15.5版本是吧,这个地方显示的很完全啊,有显示你有没有没放进来的零件,和没走完的线,还有关于铜模是不是有孤岛,和DRC的问题,在15.5出gerber以前,这里是很重要的检查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