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fy design问题求教.

楼主(2010-05-11):
我用verify design检查connectivty检查已经没有未连接的线了,为什么还有飞线存在?还有我加了stiching via网络是GND,一下子多出了好多飞线?verify design检查没有问题?请问这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顺便问加stiching via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这个只是显示的问题,如果你不想看到,可以在颜色的设置选项中设成黑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