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5MM间距的BGA间距需要用的盲埋孔吗?

楼主(2010-05-11):
0.65MM间距的BGA间距需要用的盲埋孔吗?

网友:
这种BGA用通孔工艺达不到要求,一般0.65mm 间距以下BGA封装,均使用盲埋孔的设计工艺

楼主:
非常感谢liuli 的答复!
我们6层或8层布板都行,各位帮忙看看,给点工艺方面意见啊(包括线宽,过孔大小,焊盘大小),希望不要用盲埋孔。

网友:
几点建议
1、BGA深度较深,如果从8层和6层中选,建议用8层(BGA较深,不一定能连通),且6层板的叠层一旦叠不好,容易叠层假8,成本和8层差不多,但是性能比8层差了很多。
2、从孔的角度考虑,无论如何你这种BGA都很难用通孔,厂家加工能力最小钻孔孔径为0.2mm,再加上孔焊盘的尺寸,最小0.4mm,你就算焊盘设计成10mil,焊盘边距也只剩约16mil,怎么算都无法满足工艺。只能用盲埋孔,但是这种孔成本就高了
3、再来从线宽考虑,假设你用10mil的焊盘,中心只有16mil的间距,假设用4mil的线宽(0.5oz的铜厚),一个通道也只能走一根线,这么深的BGA一个通道时必须走两根的,否则没有可能连通。
   综合考虑,如果你用这个芯片,本人感觉必须用盲埋孔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盲埋孔,可以这样,用6mil的孔,14mil的焊盘,工艺采用树脂塞孔,线宽线距采用3.5mil/3.5mil。

网友:
焊盘用12mil

网友(2010-07-03):
    对于楼上liuli 说的假8层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我们现在做0.2/0.35MM的过孔(这种空也是可以做的,很多板厂都可以算铺铜过孔的价钱,6mil就算激光孔了)
    都可以。这样线径和线距都可以是0.1mm;
    当然你也可以适当缩小线宽线距。

网友(2010-08-09):
    我做过一个板,用的过孔是0.3/0.2,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