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差分时钟信号完整信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11):
问题是这样的:差分时钟管脚间连了个无源器件Resister ,当选择CK时,同时把关联的CK#也选上了。
然后用Board Wizard 进信信号的完整性分析时,仿真不出来,报告是:
       NET = DDR2_CLK_0#, SDR_CLK_0#, SDR_CLK_0, DDR2_CLK_0
     ** Warning(Severe) ** Could not analyze SI; DC operating points not valid; check model thresholds
       按照提示检查了模型的阈值是250mv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该IBIS模型是Micron主页下 的MT47H32M16BT-5E。
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实在没办法,所以上来请教高手!

网友(2011-07-29):
请问你弄出来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同求高手请教

网友(2012-08-29):
    差分线中间的跨接电阻要去掉串接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