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应该下载安装那个版本的ORCAD?

楼主(2010-05-12):
RT,现在发现 orcad有很多的版本

先说说我的情况:我们主要是用pads做PCB,原理图设计需要使用ORCAD
我个人电脑是WIN7的

我下载的是在电驴上面的下面这个资源:
地址是: http://www.verycd.com/topics/2725402/

[cadence.PCB设计].TLF-SOFT-Cadence.allegro.PCB.Design.v16.2-SHooTERS-CD1.iso
[Cadence.PCB设计].TLF-SOFT-Cadence.Allegro.PCB.Design.v16.2-SHooTERS-CD2.iso
[Cadence.PCB设计].TLF-SOFT-Cadence.Allegro.PCB.Design.v16.2-SHooTERS-CD3.iso

我怎么安装都是在DEMO模式,我安装后发现下面也有 我要的 Capture CIS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下载这个软件是不是用于PCB设计的
因为我看见还有 Cadence.OrCAD  V16.2
地址是:http://www.verycd.com/topics/2735739/

我下的版本是不是不对,或者我使用的破解文件不对
另外,我这样的需求是不是要另外下载其他的软件

楼主:
拜托各位达达答疑解惑

网友:
OrCAD有很多版本的,没有对不对之说,只有用着放不方便,个人建议用10.5的

楼主:
OrCAD有很多版本的,没有对不对之说,只有用着放不方便,个人建议用10.5的
引用 网友A:

    10.5 可以在WIN7下面使用吗???

网友:
不知道,没试过,我的电脑不是W7的

楼主:
我装好了 V16.3的

网友:
额。我还在用9.2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  请问下 你装的OCAD在哪下的?能共享下链接么?
还有就是安装方法,我以前下过一些版本的,但是都是装不上,很是郁闷啊,希望指点迷津,我以前下的是15.7,但是装不上
  可能是不会装,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给个详细的安装方法把(不要网上荡的哦)。
谢谢。。。

网友:
要是配合pads一起用的话,建议用orcad10.5

网友:
我还是用9.2,下了16.2破解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