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把板子的原点移到我指定的坐标?

楼主(2010-05-12):
求助:如何把板子的原点移到我指定的坐标?

网友:
精确定位——选中你要定位的焊盘点SETUP下的SET ORIGIN

楼主:
SETUP下的SET ORIGIN,不是很准确,我想要精确到坐标,怎么弄

网友:
SETUP--SET ORIGIN,再输入无模命令: S X Y,然后点空格就行了
其中X Y代表X轴与Y轴上的坐标

网友:
忘了,空格前要先回车

网友:
先选SETUP下的SET ORIGIN,
再键入s (x,y),
x,y为您要的精确座标,
若是无法达到精确座标,
可能是您的grid太大,
改小一点即可.

楼主:
ok啦,谢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