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画出来的原理图.SchDoc文件,如何才能用protel软件打开

楼主(2010-05-12):
请高手指教:  AD6.9画出来的原理图.SchDoc文件,如何才能用protel软件打开。

网友:
另存,选择格式为:schematic binary 4.0(*.sch). O4 e; w. W6 h
注意:一定要将原来文件名处的“.SchDoc”这个后缀删掉,使得另存的文件格式为“.sch”

网友:
另存,选择格式为:schematic binary 4.0(*.sch)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