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安装完Hotfix_SPB16.30.007_wint_1of1,capture不能用

楼主(2010-05-12):
allegro16.3安装完Hotfix_SPB16.30.007_wint_1of1后,注意我只安装了SPB16.30.007,其他的006,005,都没有安装,capture不能用,点击capture CIS提示下面错位
不知道各位安装了007的是否有这个问题。但是PCB edit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
楼上的兄弟,咱们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就在昨天,我的Cadence16.3加补丁007,也出现了Design Entry HDL不用启动,其他模块正常,你现在找到正确的破解方法了吗?
我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希望其他高手能帮帮忙...........

楼主:
没有找到,开始我还不知道是安装了这个东西的问题,搞得我重装了几次,才知道是007补丁引起的,期望高手出现

网友:
重新安裝應該會ok

楼主:
哎!!,我现在就是重装了,但是没有再安装007补丁了,等待高手解决在打补丁

网友:
先安装16.3,接着打补丁,最后才是破解,补丁一定要在原版的基础上打的,而不是破解后再打的,要不然出现capture不能用的机率很大

网友:
安装补丁的时候 先把lmtools关掉 然后在进程管理器里面把cadence有关的进程都结束掉,安装补丁,然后运行破解文件,重启,ok! 此方法在我公司6台电脑上都用过,都没问题!

楼主:
谢谢,6# 和7#的兄弟,我测试一下

楼主:
7#的兄弟,安装补丁是否要像6#说的一样,破解前打补丁。我已经破解了,那要补丁,岂不是又要卸载重装,在补丁在破解吗?

网友:
按照7楼的方法确实可以,就是在16.3安装完后,马上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中,把“alg.exe”进程杀掉,然后再装007,然后破解,reboot。我用的是用Aspirin破解。这个补丁确实非常管用,装16.3的朋友,一定要安装这个补丁,真是解决了好多bug。祝各位安装成功。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不需要卸载直接加补丁007,方法,在任务管理器中kill掉alg.exe和lmgrd.exe两个进程------安装007-----破解------重启——ok!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宝贵经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经验

网友:
安装成功!!!!!!!!!!!!

网友:
刚看到,谢谢。对安装补丁一直有些疑问

网友(2010-06-23):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打补丁的时候,该不要从hotfix1打到hotfix10吧?还是只需要打上最新的补丁就可以了?也就是说,hotfix10会不会将之前hotfix1到9的内容都包含呢?
现在10个补丁的大小已经到3G了。。

网友:
补丁只需要打最近的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29):
运行一个补丁就OK了,需要的可以向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