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0-05-12):
    我现在的orcad
属性过滤框中没有任何东西,而以前的有好多
    以前的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一下,我的也是这样,可能是15.2和16.2切换造成的,下次注意一下。
    打开它,看一下格式是不是和下面的一样,我的是少了一个括号
(PropertyFilters
  (Orcad-Capture
        (Parts "" "" "" 0
      (Value show)
          (Reference show)
          (Designator show)
      ("PCB Footprint" show)
          ("Power Pins Visible" show)
          (Primitive show)
          ("Source Library" show)
          ("Implementation Type" show)
          (Implementation show)
      ("Implementation Path" show)
      ("Part Reference" hide))
        ("Schematic Nets" "" "" "" 0
          (ID show)
      (Name show))
    (Pins "" "" "" 0
          (Name show)
      (Number show)
      ("Net Name" show)
          (Type show)
          ("Is No Connect" show))
        ("Title Blocks" "" "" 0
          (Title show)
      (Document show)
          (OrgName show)
          (OrgAddr1 show)
          (OrgAddr2 show)
          (OrgAddr3 show)
          (OrgAddr4 show)
          ("Cage Code" optional)
      (RevCode show)
          ("Page Number" show)
      ("Page Count" show)
      ("Page Create Date" show)
      ("Page Modify Date" show)
      ("Schematic Name" show)
      ("Source Library" show)
          ("Source Symbol" show))
    ("Displayed Properties" "" "" 0
      ("Property Name" show)
          (Value show))
    (Ports "" "" "" 0
          (Name show)
          (Type show)
          ("Connected Net name" show)
      ("Source Library" show)
      ("Source Symbol" show))
        (Aliases "" "" 1
      (Name show))
    (Globals "" "" 1
      (Name show)))

网友:
    安装allegro的时候是否开启了杀毒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