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覆铜问题

楼主(2010-05-12):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画四层板,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6.9 ,我在覆铜管理器中,只能给顶层和底层覆铜,却找不到怎么给电源层和地层覆铜,该怎么给电源层和地层覆铜,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我的QQ是:562849815,在线等 谢谢

网友:
电源层和地层本身就是覆铜层,不需再覆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它连到相应的网络就行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如是用正片,是可用铜皮的连接的。
2、如是负片,就不用铜皮了,用2D线画个闭合的空间,指定网络即可。
3、初学者,建议用正片来做平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