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关于液晶过静电实验的问题

楼主(2010-05-12):
我现在液晶是通过普通的白色排线连到主板上的,请问这样连接,过8KV静电实验时候,液晶会不会被出现问题。谢谢

液晶是封闭在盒子里的

网友:
液晶没打过
LCD倒是打了1w伏没事
这个要看你排线端接PCB部分有无加TVS了
对于静电有疏导和抑制两种办法
疏导即利用小阻抗回路使其迅速泄放到机壳地or大地,这种方法常用,成本高些
抑制是说衰减一部分能量(有通过线路的,有通过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