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1PADSLAYOUT的一个问题,也许不是

楼主(2010-05-12):
安全间距查错时,有时候明明有错误,总是查几次才提示有错误,特别是改完时,查错没错了。关了软件重启再查,又有错了。
反复多次才能完成,有没有和我一样的?

网友:
你在检查错误时显示窗口一定要显示你电路板的全部,不要局部显示,如果局部显示就会只检查你显示部分的错误。

网友:
CTRL+B后再来检查。我跟二楼是一个意思

网友:
嗯两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