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规则设定

楼主(2010-05-13):
请教各位DX,pads里可以像allegro那样设定区域规则吗?

楼主:
这就是PADS的一弱点咯。那走线时不同的区域要有不同的线宽各位是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
走BGA时间距设小一点(前提是要符合板厂的制程),全部的线走出BGA后,再把规则设大一点。

布线完成后,DRC检查时,BGA里面的线就会报错。

然后再把规则设回来后,再执行DRC检查,此时应该是没有DRC错误出现的。

OK,放心出光绘,IPC网表进行制板吧

网友:
比allegro麻烦一点,不过你用多了就习惯了,习惯成麻木了。
不然你就用回allegro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