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layout怎样测量?

楼主(2010-05-13):
1:当我们走线时,怎么测量两根线之间的间距?在protel里有这个功能的,好像是快捷键CTRL+M。那pads里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呢?
2:连线时,我先引出一段线,然后双击左键,它会自动连到对应的地方去,但每次它都不管路径,总是走到别的焊盘或者横跨别的走线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3:2Dline已经走好的线,怎样去修改它的宽度呢?
4:从orcad里的原理图导入pads之后,如果我又修改了原理图,然后怎么才能跟新到PADS layout里呢?而 不用重画呢?
我看有人说用PCB Navigator,但是我的capture好像没有这个附件。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网友:
    1、Q 打开快速测量器,从当前位置开始测量。
2、最好是自己走线了,走线的时候DRC要开着。
3、选中那条线ctrl+q, 在width 里改。
4、你可以把原来的和修改过的CEO下,就可以了。(JIMMY:此处为ECO)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
2:DRC怎么打开呀?能不能告知一下呢?
    3,width还是不让修改呀

网友:
    2,快捷键:输入DRP,然后回车
    3,双击它,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arent.。然后在出现的线宽框中,输入你要的线宽。

网友:
    打错了   谢谢Jjimmy

网友:
    用测量工具栏里的测量,最好点右键选择一下,  也可以用Q  或用CTRL+PAGE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