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为什么不能正常使用cadence软件?

楼主(2010-05-13):
我安装的是W7,但导网表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目前只有16.3支持w7

网友:
是不是用capture导出网表时出问题?若是的话,得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并导出网表一次以后才会正常

楼主:
16.3真的支持吗?
上面那位仁兄看来好像是用过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演示一下,谢谢!

网友:
我没用过,但是听过Cadence 的培训,他们说目前只有16.3支持W7,16.2需要打补丁才行

网友:
第一次以非管理员身份生成网表时的出错画面

首次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生成网表后并退出,以后就不需再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apture了

我的系统

楼主:
我用的是15.5的,生成网表后导入PCB EDITOR没有那个allegro文件,是什么原因呢?请教高手给解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我的15.x在WIN7运行完全没问题,把错误代码发出来

楼主:
就是这样的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装的是16.3 win7系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