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铺铜不显示?!

楼主(2010-05-13):
首先,声明我是个菜鸟。。。。我现在连问题的关键在哪都不知道。只能描述下问题的情况:
1.问题出在6层板
2.问题出在内层1.除了这一层别的层都正常
3.问题表现为铺铜自动为CLASS BOUNDARY。只有铜箔的边缘。
再说也不会了。直接截图吧

STATE:
(------------------------------------------------------------)
(                                                            )
(        Dynamic Shape Status                                )
(                                                            )
(        Drawing          : shape.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2s040                         )
(        Date/Time        : Thu May 13 11:40:41 2010         )
(                                                            )
(------------------------------------------------------------)

  Dynamic shapes out of date: 1 out of 1
  Current fill mode         : SMOOTH

  Layer = IN1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555.2804 212.5495) Net: GND

铺铜时设置:

也不知道该发什么了。高手看还需要什么我提供。。。除了PCB。。。(公司保密要求比较高,不好意思了)

QQ:182891775
mail:wh23jiang@163.com

附:把不知道怎么回事的铜层截图

网友:
把你那块是BOUNDARY的铜模,截个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调成了 NO SHAPE FILL??
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SHAPE FILL

或者你那一层是负片。

网友:
是不是调成了 NO SHAPE FILL??
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SHAPE FILL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那个是 setup\ user preference。。。菜单选项

不过你只有一层是这样,其余层OK的话,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呢,截个图来看看好点

网友:
之前遇到类似问题,不晓是否楼主的情况。
到Bounday-->ln1层把该Shape删了,再到ln1层重新铺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删了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负片。也没有选中 NO_SHAPE_FILL

楼主:
回复 楼主:

    白色是OUTLINE。大家不用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说清楚,    先到Bounday-->ln1层把该Shape删了,再到Etch-->ln1层重新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来回弄没有效果。删了再铺,铺了再删。我甚至关了再开,开了再关。。没有用

网友:
你这个截图太大了,啥都看不见,你能不能弄个放大的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除开白色,蓝色的边缘就是BOUNDARY。。。原本应该是整个铜箔铺满的。但是现在只有边缘的一条线。中间是空的

楼主:
最新更新,发现除了GND网络之外,别的网络都没有问题,只要是GND就出问题。还有。如果移动边缘,到一定的位置,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用16.3,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ROUTE KEEP OUT 有没有在ln1层设置呢

哦,对了,做一下DATABASE CHECK吧

网友:
另外,如果你是整一块地的话,可以试试用SPLIT PLANE的方法建立铺铜,先把原来的删除再试试

有ROUTE KEEP IN AREA没?

楼主:
暂时这个问题算是告一段落。DB没有问题。也没有KEEPOUT在。
ebaozi 发现了是几根连线的影响。具体原因不明。
整了一天。发现在走线不勾选REPLACE ETCH时所走的线。在间距比较苛责的情况下,会影响铺铜。
能力有限,只能把这个问题不明不白地丢着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默默支持的LULU大姐。感谢热心的ebaozi.以及同样热情的newoodsoft.
以后有空能把这个问题搞通。希望能给大家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