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楼主(2010-05-13):
请问高手LAYOUT HDMI接口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网友(2010-08-06):
差分对之间的间距保持25mil,走内层。

网友:
要注意阻抗匹配,也就是走线要求阻抗的。
阻抗一般要求100ohm,线的宽度,间距,不同的板层结构,设计也不一样,最好和PCB供应商确认一下。

网友(2011-01-07):
    100欧是差分阻抗吗

网友(2011-02-22):
    4对差发线。100欧是差分阻抗

网友:
    4对差发线。100欧是差分阻抗,最好不要打过孔

网友(2011-04-01):
    差分中有一组 clock

网友:
    外壳地,主板地都不考虑嘛?

网友:
    接地部分单点链接到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