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PO输出Gerber为何不显示板框和钻孔

楼主(2010-05-13):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现在ALLGROw做了个PCB,在输出GERBER时出现“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在CAM软件里看,没有板框和钻孔标识。
       请教高手解决。在这里万分感谢。

网友:
你板子没有定义 OUTLINE吧,另外NC 有两种,一个是常规孔,另外一个是非常规孔,用NC drill 和NC ROUTER生成吧。

网友:
出gerber是要将未定义线宽设置为非0

网友:
“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和这句话无关
找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warning只是提示沒有畫photooutline,沒有任何關系

网友:
gerber 層面有這一層面么

网友:
出gerber是要将ouline线宽设置为非0,钻孔用NC drill 和NC ROUTER生成的。

楼主:
非常感谢分析,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我已经经解决了